楼主(2014-08-10):
FX3U的台版跟原装的区别,现在好多都是台版都说是原装的,大家说说看

网友A:
正宗的FX3U,拆开来,三块电路板上都有三菱标志。

仿的FX3U,没有。

楼主:
下次注意看下,能发个图片看看嘛,谢谢

网友B:
不用拆就能看出来,看端子的焊角处。
yanzhi2008

网友C:
仔细看表面印刷字体,用手摸,仿的印刷技术还跟不上正品。

网友D:
我厂新进一台PLC FX3U-48MT/ES-A 晶体管漏型输出,输出按照接线图漏型的接法,继电器不受控(即公共端COM接24-),没办法,将按照源型接法,测试正常,(即COM端接24V+).我很纳闷,电话给三菱,那些人很拽,叫我把输出接进输入自己测试下晶体管流向,我测试个卵,测出来又能如何?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厂新进一台PLC FX3U-48MT/ES-A 晶体管漏型输出,输出按照接线图漏型的接法,继电器不受控(即公共端COM接24-),没办法,将按照源型接法,测试正常,(即COM端接24V+).我很纳闷,电话给三菱,那些人很拽,叫我把输出接进输入自己测试下晶体管流向,我测试个卵,测出来又能如何?

你是无锡的吗?

网友F:
要是真的三菱的话,那是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