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0):
TO K0 K17 H0 K1  的意思是将H0写入PLC 中的单元号为0的BFM#17

中的BFM #17 是怎么理解的? 是不是 单元号为0 的模块的 第17 (占用0号模块缓存存储区中的17位地址)根线的意思???

还有就是说明书只说了 HO 代表

小侯

网友A:
三菱FX PLC 手冊中
「上电时, 基本单元(CPU) 会自动从离其最近的特殊功能单元/模块开始, 按照No.0~No.7
(FX3UC-32MT-LT(-2)的情况下是No.1~No.7) 的顺序, 依次对特殊功能单元/模块分配单元No.。
另外, 输入输出扩展模块、扩展电源单元及FX2NC-CNV-IF中没有该单元No.」

所以 K0就代表最靠近PLC主機的第一塊特殊模組

K17是指BFM#17解釋為暫存器比較適當
特殊模組內依照手冊每個都有其功能
這時候你就要看手冊上每個BFM編號所代表的意思
像FX2N-2DA的BFM#17
b0:ch2DA轉換開始
b1:ch1DA轉換開始
FX2N-4AD-TC的BFM#17
是指CH1在0.1度F單位下的當前溫度

H0是因為每個BFM都是16位元暫存器
有時候要開啟功能或是設定狀態其中的bit要致能

h5=0000 0000 0000 0101
hF=0000 0000 0000 1111
或是設定數值這也要看其BFM功能使用

K1使指寫入1個暫存器若是連續寫入一樣數值就依照要寫幾位而改變

TO跟FROM只是PLC寫入特殊模組或PLC讀出特殊模組的差別
  • 下载积分:+5(sjm213)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