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plc的问题

楼主(2014-08-10):
各位大侠 ,我有一个欧姆龙触摸屏,ns10的,但是我学的PLC是西门子的,请问如何才能在plc和触摸屏画面之间建立通信?

网友A:
你要编辑HMI的时候,确认下里面有没有西门子的PLC机型,我认为绝对有,选好机型后,确定好你要的位、字对象及切换页,然后查看属性看其对应PLC的位、字软元件即可,二者之间的基本通信协议,在HMI的内存里会调出来,你不用管

网友B:
连线 通讯参数正确就行了
还是配欧姆龙的plc方便些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初学者还是先学三菱的plc好,资料多易懂。

网友D:
最好是 先学习 西门子
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