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0):
现在要做一个送料设备   伺服电机拖动链条向前送料   每一格有一个产品   每走一格停500毫秒  怎么做才能解决伺服电机向一个方向转动产生的误差累积

网友A:
机械做到足够的精度。

网友B:
      工作完一个周期再回零,回零次数增加,误差减小,机械精度也是因素。

网友C:
工作完一个动作,清除输入
小侯

网友D:
鏈條本來就有拉扯滑差之類的問題
不然你就用譯碼器在進行回饋

方式一
先高速行走然後當譯碼器回饋達到一定值減速到不易產生滑差的速度
然後看這時候煞車大致上會衝過多少
然後將這提前值算入這樣誤差不會太大
高速行走降速這部分要考慮到速度跟減速距離是否足夠
我曾在一切段機械中使用這樣的方式誤差大致上正負5mm之間
還要考慮到後面供料機構是否會造成前送料的誤差
以上方式是另外一個高速計數模組還作回授

方式二
就是將這回授直接到伺服內這樣會更準確,不過我還沒用過這樣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