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TK6070i与欧姆龙CP1L通讯,报警条和报警列表无显示和计数器数值显示

楼主(2014-08-10):
TK6070i与欧姆龙CP1L通讯,程序做好后下载到屏,程序强制报警,屏里面的报警条和报警列表没有显示是什么原因啊?求解???
还有想在屏上显示CNT的数值出来,但是不能显示,应该要怎样转换呢????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报警显示:先选择“报警---事件登陆,添加需要显示的报警信息。至于计数器 可能是因为格式不正确,应该是bcd格式的

楼主:
终于搞好了,原来威纶屏内的数值显示对欧姆龙的TIM和CNT是不能认的,要用DM值来转换。
屏内显示的文字老是显示口口口口的,原来是报警信息内的文字选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