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助编写一个流水线检测程序的方法

楼主(2014-08-10):
一条流水线有4台检测台,生产中产品进入1号检测台工作,完成检测后,产品不能再进入其他检测台内工作,直接流入流水线内。

网友A:
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B:
描述太简单啦

网友C: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也见过这样的工程,是在石家庄格力总装车间内机线的二楼的商检房里,现在我也在设计这个程序,也没有想到好的办法。你想到了吗?

网友D:
说清楚点,这个应该比较简单的。

网友E:
我也觉得不难
大哥帮助举例子和说清楚一点。谢谢!!!!!!!

网友F:
好像在圳那家厂里见过.
学者

网友G:
在进站前给每个产品分配一个进入工位的编号,给了后按编号进入相应的工位。完成后统一给一个完成工序的编号。不知道你们的工作站有几条线呢(如待检线,完成线,作业线,还是只有一条线呢?)
大哥您好:你说的把产品分配一个编号,请在三菱PLC程序中如何分配编号,请大哥帮助举荐例子或说清楚一点。我上传的问题是只是一条流水线。请大哥帮助。谢谢!

网友H:
最好提供工艺流程图,就好解决了

网友I:
说具体点,这个不难

网友J:
这种流水线一般在电子厂很多,就是一条流水线分很多工位,工位间可以组合设定流程!
以4站为列:
(组合顺序1-1-1-1时)产品可以从入料---(1-4)站---出料)
(组合顺序1-1-2-2时)产品可以从入料---(1-2)站---(3-4)站---出料)
(组合顺序1-2-3-4时)产品可以从入料---1站---2站---3站---4站---出料)
6年前有做过15站的,时间太久了程式早没了,帮不上忙!

网友K:
说得笼统了?那如果从2号检测台检测通过呢?是不是就不需要经过3号、4号台?
同样,如果是从3号检测台检测通过,是不是就不需要经过4号台?

网友L:
在上检测台前,写一个分配程序,产品要到那个工位去或者用工位呼叫也可以,每个检测台做个完成确认的按钮,这样完成的产品就可以在程序里判断为已检测完成,直接流下去就可以了!还有什么不懂的可以请教我,我公司专业做流水线生产线的设备,有这方面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