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来看看这个FX3U-64是不是正品

楼主(2014-08-11):
来看看这个FX3U-64是不是正品

网友A:
不像正品

网友B:
外壳上面防伪标示没有 ??

网友C:
CPU米有三菱的LOGO

网友D:
正品,看电路板做工,就知道是正品.
QQ106748835

网友E:
3U的现在也有防的吗?

网友F:
站长说了电路板上会印有个三菱的标志,没有看到很有可能买到了高仿品

网友G:
线路板上没有三菱LOGO,可能是外发代工的吧,我认为是真品。还有就是用了就知道了

网友H:
看起来像是假的

网友I:
条件允许的话,不必这样,只许扫描条形码就可以;

网友J:
假的,主芯片上没三菱logo

网友K:
外观很难甄别,实际检测一下就知道了。
来看看这个FX3U-64是不是正品
http://ymmfa.com

网友L(2014-09-10):
如果有条件的话呢,可以试下他的高速计数功能,可以在一个高速旋转的轴上加装一个编码器。然后接到PLC,写个程序,看看它计数正常 不正常,我原来用过一套假的,别的都好的,就是一个高计不好,速度一快就计不准了。所以,,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M:
据说仿的不能进行浮点运算,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N:
看来是正品

网友O:
标签颜色太白了。。。。。。。。。。。。。。。应该是泛黄一丢丢

网友P:
正品仿品,能用就行,重点是功能完整性!

网友Q:
像是假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P:
正品仿品,能用就行,重点是功能完整性!
你应该改行,这行你没有前途了!

网友S:
路过 打酱油的 看看

网友T:
经鉴定是高仿的!
签啥名啊,我又不是名人

网友U:
像山上的货

网友V:
把它上电写一道程序传上去看一下速度就知道了

网友W:
这批都是假的,高仿。领导买的,没有办法。请看标号
下载积分:+5(静芳) 干嘛用这种带塑胶的端子 ..

网友X:
看做工和用料,应该是正品。

网友Y:
是正品的 这样的工艺 不像是假冒的东西啊

网友W(2014-10-29):
难道真品三菱会把接线端子标记印刷错误

网友E:
才发现,竟然没看到X4,2个X1

网友Z:
一定是假的

网友AA:
的确是高仿。做工已经很好了。

网友AB:
其实还有一个办法,用软件写一个程序进去或者清除内存,要是假的速度会很快。

网友AC:
看外观好像jiade,真的字迹没有这么粗的

网友AD:
24楼那东西假的也太离谱了吧?还敢用,不怕那天机器动作乱套了

网友AE:
日本的烂东西还要怀疑正品,干嘛不到日本去买一个?肯定是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