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1):
如题,以前很长—段时间没明白原因,近日做了个带小数点的长度设定,终于弄明白了。我们的机器用伺服带胶辊计长,以前以为那胶辊的精度很高,现在弄了发现居然差了0.5  0.6毫米。然后发现自己以前是多么的蠢。

网友A:
经验是慢慢积累的

网友B:
伺服是准确的,就是怀疑外部设备多点,,,,

网友C:
伺服的精度一般是不容怀疑的   大部分是外部设备造成的误差
永远年轻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明白了什么

网友E:
经验很重要啊

网友F(2014-09-11):
楼主倒是说一说啊,求赐教

网友G:
楼主是那螺旋测微器来量胶辊了么?

楼主:
胶辊有一定的硬度,只能量个大概。给伺服发胶辊转一圈的脉冲,结合实际长度计算出直径

网友H:
经验很重要,主动性更重要!
当发现程序对不上实际时,加上程序本身又没什么问题,就该主动查找可能有哪些因素产生误差的原因了!

网友I:
引用楼主ajd186于2014-08-11 14:15发表的 关于伺服送料设定长度和实际长度不一致的想法。高手勿喷! :
如题,以前很长—段时间没明白原因,近日做了个带小数点的长度设定,终于弄明白了。我们的机器用伺服带胶辊计长,以前以为那胶辊的精度很高,现在弄了发现居然差了0.5  0.6毫米。然后发现自己以前是多么的蠢。

其实我以前也和楼主做过同样的事情。呵呵。胶辊加紧材料,进行输送,可是胶辊的圆跳度以及胶辊的同心度有0.02毫米的形位误差的话,反映到一周或者半周就会到零点几毫米了。现在我们都用丝杠了。

网友J:
楼主,经验是慢慢累积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