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1):
公司现在有一台设备电脑软件控制三菱PLC,但是这几天设备在正常运行时,经常出现PLC通讯故障,造成设备全部停止的死机现象,请问论坛中的高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PLC中的电池缺电了吗/

网友A:
通讯故障的原因很多,常见的有三种

1,设计不合理
2,硬件故障
3,有干扰

网友B:
一般主要是干扰, 电源,电源线有分开走吗?

楼主:
谢谢!可能就是干扰。明天我先按干扰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