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虾三菱PLC与PCB板通讯

楼主(2014-08-11):
求助各位大虾,如何用三菱Fx3U PLC实现下记检测,
现有一个控制面板上有10个按键,每一个按键触发后,与之连接的PCB板会发出一个对应十六进制码,
需要检测,按键正确发码性,可心通过触摸屏显示结果!!!!!!!!!
PCB板通讯方式485,9600,停止位1,无奇偶校位。
欢迎任何建议或者方法!!!

楼主:
难度很大, 没有人跟啊

网友A:
这个用通讯模块可以做出来,难度似乎不算多大。

楼主:
我是初学者, 难度较大, 我准备用fx2n-232IF,
问题是, From 命令从通讯模块读出数值,不知道如何确认输入的数值,
比喻,按A健,发出OXee, 是用16个cmp命令确认是否为oxee值吗?
求大神赐教: 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