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Q68DAV模块 问题

楼主(2014-08-11):
Q68DAV 模块 CH1-CH7 T经常出现无输出同时CH8 输出电压变低,导致变频器频率为零,重新关电后恢复正常.,现场接线CH的经过中间端子转接,同时COM线还经过经过中继电器触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电压信号容易受干扰,要用屏蔽线,减少中间环节。

楼主:
我新加的7 8 CH 用的是二芯屏蔽线,中间没有转接,可也是一样. 8CH 是输出变小

网友B:
既然你已经排除屏蔽线缆的问题,则问题出现在两头,一个是数模模块,一个是变频器,很可能是模块老化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