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用R485连变频器怎么控制

楼主(2014-08-11):
PLC200(西门子),变频器怎么编程控制正反转和频率。

楼主:
问题是变频器不是西门子

网友A:
用mondbus 通用协议~ ~ 然后参看手册~ ~ 我是小白·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楼主:
通信协议能对上,就是控制正反转和频率的控制地址怎么找??

网友B:
你看你那变频器M ODBUS通信手册一节

网友C:
看变频器的说明书

网友D:
采用自由口编写变频器通讯协议。变频器通讯协议看变频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