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2):
干工控这么多年,当然,大功率或者有干扰或者电源情况不明的情况下,一般我都喜欢用中继转一下。
不过有时候报警灯功率比较小的时候,电磁阀线圈电流很小的时候,有时候就直接接了。
当然其实也没有出现过什么烧点的情况。

最近遇到一事,PLC输出一个信号,送到调速电机的调速器的CW端,控制调速电机旋转,用的台达的PLC,输出是继电器。这套设备用下来,
发现,控制此电机运转的点经常烧掉。其实本身是要用中继转一下的。因为当时空间有限,就没,一般变频器的端子我都是加中继转的。

有些时候,小功率的电磁阀也就直接接PLC了,包括一些组合报警灯。

现在就是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外部接电磁阀和组合报警灯的时候,继电器输出的PLC,用中继转了吗?

追添:一般MT的PLC,基本上输出都是用中继转一下。

网友A:
电磁阀用中继  报警灯一般不用

网友B:
变频器的信号输入端子可以不加中继,不过plc要是继电器输出型的

网友B:
如果不在乎成本,地方够大,那就都加一下

网友C:
欧姆龙CP1E系列的控制交流接触器平凡动作的最好加中继,没有中继PLC使用寿命很短,本人多次遇到。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网友D:
    我一直用中继
  • 下载积分:+1(ymr78419972) 真诚感谢!

网友E:
    要用,有的是继电器,有的用电子开关
  • 下载积分:+2(ymr78419972) 真诚感谢!
  • 这个人很懒,什么也没有留下!

网友F:
    肯定是用中间继电器中转一下的好啊,这样可以有效地保护PLC的输出点不会因外部负载短路而烧坏。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同感

网友G:
    控制电磁阀从来都是直接用晶体管输出的PLC控制,如果用中继转的话,设备效率会将低的。
  • 下载积分:+1(ymr78419972) 真诚感谢!

网友H:
    为了保护PLC,防止外部设备短路烧点,还是用中继,有时外部器件很不可靠
  • 下载积分:+1(ymr78419972) 真诚感谢!
    yaanlh

网友I:
    最好用中继电器。

网友J:
无隔离输出的点用,隔离输出的点不用,电压等级不一样的用,干扰大的用。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好贴好贴!

网友K:
    根据功率,电磁阀和报警灯建议都用中继转,因为基本上他们的功率都在3W以上,即使用中继,特别是使用交流的频繁使用也会发生粘连的现象,肯定对PLC产生影响,不过按钮指示灯功率很小一般直接输出。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真诚感谢!

网友L:
    用中继转当然最佳,当然类似变频器这种输入端子的完全可以不用中继了。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真诚感谢!
  • 相信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中继转当然最佳,当然类似变频器这种输入端子的完全可以不用中继了。

    不过说实话,变频器的端子,这么多年我都转的。变频器种类太多,各个控制端子电路杂乱。
    有源,无源的,所以我一般喜欢转成中继,然后直接送个干结点信号,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控制电磁阀从来都是直接用晶体管输出的PLC控制,如果用中继转的话,设备效率会将低的。

    一般是磁阀我都是中继转的,如果是你讲的这种高频电磁阀,我的做法是,MT输出,外接固态继电器。
    因为大部分设备都低频的,普通的电磁阀,或者是液站上的电磁阀,因为功率比较大,所以一般就都普通的中继,比如ORMON的MY系列或者,施耐德的RX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根据功率,电磁阀和报警灯建议都用中继转,因为基本上他们的功率都在3W以上,即使用中继,特别是使用交流的频繁使用也会发生粘连的现象,肯定对PLC产生影响,不过按钮指示灯功率很小一般直接输出。

    确实是这样子的,大的液压系统的三位五通双电控的,有时候电压都是220VAC,功率不小。有一朋友说,为什么我总是用中继,让我感觉好像大家都不用似的。
    特来了解一下,大家在怎么做。

网友M:
    都用中继,包括指示灯和蜂鸣器,经不起大老远的出去售后维护,得不偿失啊。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N:
    电磁阀一般都没有用中继转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感谢分享!

网友O:
    貌似超过30W的负载都要用继电器转的!

网友P:
    如果直接电磁阀,又受到空间的限制,可以在电磁阀两端加一个阻容电路。

网友Q:
    曾经碰到一德国设备,90KW/45KW等几台电机需要进行星--三角启动控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该设备只在90KW那组添加的中间继电器。结果有一次该晶体管输出模块故障,启动后全部输出(不能够进行星----三角转换),造成4个接触器主触点熔接,停机时间2天的事故。
    都说德国设备设计严谨,不曾想它也有打瞌睡的时候,楞是让我赶上了。
    发现问题后,我检查了全部的模块输出。都添加了菲尼克斯中间继电器做过渡,设备使用至今。

网友R:
    如果PLC继电器输出的话 查一下硬件手册 看电流是否适合 如果是适合可以直接连接的 但最好加一个二极管 对PLC进行保护

网友S:
感性负载,应该用中间继电器转。

网友T:
楼主的电机调速器CW端子实际上是接到主回路上的,马达功率越大,那个端子通过的电流越大,不烧才怪。单相调速马达的调速器不像变频器,控制端子是弱电。

网友U:
能加的都加,维修起来方便的。。

网友V:
算一下电流

网友P:
松下的PLC继电器输出容量大,可以直接10A交流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