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帮我看看,这是哪种通讯?

楼主(2014-08-12):
帮我看看,这是哪种通讯?

网友A:
这是M30291FC单片机,如果是64脚的话,那9脚是外部时钟输入端、7脚是外部时钟输出端、10脚应该是接电源,和通讯没有任何关系

楼主:
谢谢,我在尝试与这块板通讯

楼主:
还想问下,时钟输入输出,可以与电脑联接吗?如何与电脑联接

网友A:
这个时钟输入是单片机的运行时钟,不能和电脑连接,至于要和电脑连接,可以RS232,这个你要查芯片资料的哦

网友B:
这是走的can网络通讯,在通讯端得加120欧姆的电阻,整个网络要在另一终端再并接120欧姆

楼主:
外面时钟选多少,单片机旁边晶振H5.000/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