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2):
1、PLC与PC进行以太网通讯的时候,只需要一根网线,设置一下IP地址,再把PC端IP与PLC设置在同一个网段就OK了,用到的是什么通讯协议??
2、PLC与PLC进行以太网通讯时,为什么还要考虑用的是EGD,SRTP,或者是modbus TCP/IP协议?而且有些还需要在编程软件中写一些通讯程序??(本人用的GE 9030PLC)
3、一般什么情况下需要用到PLC与PLC之间的通讯呢?
有不懂就要学,学不会就要问

网友A:
引用楼主机械电子学徒于2014-08-12 15:31发表的 新手,关于PLC以太网通讯的一些疑问~~ :
1、PLC与PC进行以太网通讯的时候,只需要一根网线,设置一下IP地址,再把PC端IP与PLC设置在同一个网段就OK了,用到的是什么通讯协议??
2、PLC与PLC进行以太网通讯时,为什么还要考虑用的是EGD,SRTP,或者是modbus TCP/IP协议?而且有些还需要在编程软件中写一些通讯程序??(本人用的GE 9030PLC)
3、一般什么情况下需要用到PLC与PLC之间的通讯呢?

我其实不懂,也回答不了你很多问题。就问题1来说。

PLC与PC进行以太网通讯,只需要指定PLC地址,PC设定同网段,然后用本品牌的PLC编程软件,不需要咱们单独考虑协议,就能通讯。如果非要说编程软件与PLC是用哪个协议通讯的,这也要看PLC支持哪种协议,我单方面单纯的认为,大部分走的协议是MODBUS TCP协议。

问题2,我考虑,但我没有用到过,不做参考,抛砖引玉而已。PLC之间的N:N通讯,之所以要写程序,写站号,或者通讯格式,通讯超时之类的,因为就算同是modbus TCP,通讯频率,奇偶校验,停止位等也还是需要完全一致。我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对不对,还请高人指点。

问题3,PLC与PLC之间的通讯用处还是比较广的,这里我还是不知道自己说的对不对。主要还是数据的交换,或者主从站的控制,比如不同车间产量的汇总,监控。

希望大家踊跃发言。

楼主:
大家快进来讨论一下  解答疑惑吧
有不懂就要学,学不会就要问

楼主:
人工置顶
有不懂就要学,学不会就要问

楼主:
继续置顶
有不懂就要学,学不会就要问

网友B:
打电话叫GE的人过来指导一下   免费的   问谁买就找谁

网友C:
让砖家来为你解答吧。。哈哈最近刚刚用了很多PLC的以太网通讯。

1.用的就是TCP/IP协议,这个协议你没有必要关心,因为这个是编程软件为了适应电脑已经提前做好在软件里面的。

2.PLC和PLC之间的通讯 就比较多了,像西门子和三菱,PLC相互间的通讯就是TCP和UDP两种可选。不管你在任何通讯中都要写通讯程序,TCP通讯不分主从,只分客户端 和 服务端,在客户端可以向服务端申请建立连接,服务端就不能申请建立连接。连接建立后,可以发送和接收数据。发送数据是以数据包的形式发送的,每个品牌的PLC发包形式都有所不同,就拿西门子PLC来说,首先它需要选择对应服务号和建立连接的一致就可以了,然后需要决定发送数据的首位地址,然后需要填写发送数据的长度(LEN),一般是以byte为单位。这样就可以将这个数据包实时发送给 服务端了,每个扫描周期都会执行,所以当你的发送内容地址有所变化时,发送数据会立即改变。当然,建立连接后可以同时发多个不同的包。以增大数据量。

3当一个项目,不仅仅是由一家公司完成,且需要交换数据的时候,而且该两种品牌的工业现场总线互不相同的时候,就可以用以太网通讯。以太网通讯的优点是:传输速度极快,传输稳定,传输数据量极大(比dp通讯多多了)。  缺点是:成本高,传输距离短。

最近本公司刚刚做完的一个项目,用PLC和计算机  、工控机、人机界面等多种设备进行以太网通讯,PLC使用的是s7-315 2dp/pn进行的。 如有疑问,可以直接加我qq联系我,免费为你解答哈。哈哈哈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