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2):
     最近在做电气控制柜,其中需要给导线串线号。就出现了分歧,有的说一条导线上用一个号就行,有的说降压器件之前用基数,之后用偶数。还有的说导线的两端用目的的名称+出点号。这些哪一种才是标准,导线线号应该怎么做,求大神帮助。

楼主:
些厂家线号是头尾一致(为同一线号),这种标法后期维护查线较烦,也有厂家头尾一不致(比如说A另一头B,A头标志为B头的电气元件及其的输入/输出点号,B头标志为A头的电气元件及其的输入/输出点号),这种方法线号有时会较长,但后期查线号较简单,我看到一头就可知道另一头接到那里。

网友A:
本人也做控制柜,这个我觉得还是一线一号比较好,要不有时逻辑混乱

网友B:
这些东西不是有国标吗

网友C:
GB-6988 2008版

楼主:
听说是有国标,但是我在网上找不到。你有吗?或者有什么参考文献,推荐一下

网友D:
1线1号,头尾一致故障时没有图纸比较好查线,一般选用此法。也有厂家在开关上出一号,另一处开关入一号,1根线2个号,有时存在出1个号,入几个号维修时需要查对图纸比较麻烦,用万用表测线简直头大。可能和电气设计图纸有关。传统的大都1号1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线1号,头尾一致故障时没有图纸比较好查线,一般选用此法。也有厂家在开关上出一号,另一处开关入一号,1根线2个号,有时存在出1个号,入几个号维修时需要查对图纸比较麻烦,用万用表测线简直头大。可能和电气设计图纸有关。传统的大都1号1线。

的确,一线1号,头尾一致查故障要简单的多。维修遇到过台湾的一加工中心,一跟电线两个号,进一个号 出一个号,查故障简直奔溃,估计是给接线电工看的,不是给维修电工看的。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F:
个人认为一线一号比较好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