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通讯模块GT15-75QBUS2L安装需要驱动吗

楼主(2014-08-1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三菱触摸屏通讯模块GT15-75QBUS2L安装需要驱动吗我安装后没有安装驱动,总是提示和PLC无法通讯,PLC为Q系列的,型号为QPLC型号:Q00UJCPU-S8-SET。不知道什么原因
在线等啊,帮帮小弟啊

网友A:
需要使用软体安装对应的OS系统

网友B:
都需要驱动的吧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需要OS的,安装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