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循环移位问题,为什么一种能移另一种不能移!!

楼主(2014-08-12):
描述:为什么这种方式能移,另外一种方式不能移动
我想的其实就是把中单的那个D0省略了,直接K6Y0来循环移位,但是为什么直接用输出通道来移位就不能移动?各位大侠这种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法!顺便说下原因,小弟谢谢了

网友A:
是这样的ROR循环右移指令,当ROR D0 N
当D0是使用组合软元件时,位元件的组数在16位指令ROR时,N=K4
当是32位时N=k8
这是指令要求的

网友B:
我测试的时候这两种方法都可以移动
VX:13628473043 QQ:445431500

网友A:
我没有测试过,但是我看了指令的要求是这样的!

网友C:
关键是位元件没数值怎样移?要先移d0的二进数据,再将移动了的d0数据传给位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