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请问有用过AUTOVIEW文本显示器吗,型号OP320-A

楼主(2014-08-13):
厂里买了几个文本显示器,厂家AUTOVIEW型号OP320-A,本来是要买信捷的,结果买了几个山寨货,用信捷的软件无法连接,网上又找不到软件,请问有人用过这个山寨货吗。急需编辑软件。

网友A:
估计是下面两种原因:
1、软件版本不匹配
2、通讯线不对

网友B:
试试这个,通信线是USB-232,驱动要装好

楼主:
以上两种建议我可以全部否决

网友C:
用信捷OP20 6.5版本的软件试下.试试TP200 V4.0.0。

网友D:
跟谁买,跟谁要山寨软件

网友E:
文本一共就那么几个软件
都试试就行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F:
我一直用山寨的,这个软件有三个版本,一般山寨的只能用V6.5的,并且要连接2,3,5,7线,2,3交叉,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我用的是信捷6.5的软件,下载线,使用手册上两种接法都试了,连接不上,明天试下用6.5以下的版本看能不能连接上

网友E:
信捷的软件估计是连接不上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A:
文本连电脑口好像都是多种通讯口复用的,一般都是RS232+RS485/RS422的,仔细看看,估计说明书跟实物版本不一样,带A跟不带A的不一样

网友G:
应该用TP200

网友H:
我用的WE320-A的,不要用USB-232,连接不上,直接用台式机232可以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