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3):
请问接近开关指示灯什么时候亮,什么时候关?难道PNP的NPN型决定的?

网友A:
一般性是动作时亮,也就是有工件接近时亮。与pnp,npn,常开常闭没关系。

网友B:
不知道,想知道什么,应该是感应到信号就亮,感应不到就灭,也有亮了却不见信号输出的时候,或不亮却有输出的时候,那是指示灯坏了,或开关坏了。

网友C:
跟NPN和PNP没关系,跟接近开关是常开还是常闭型有关,常开是接近感应到灯亮,有输出;常闭反之,接近感应到灯灭,无输出
  • 下载积分:+1(zhenghui_hu) 真诚感谢!

网友D:
    有的有光电传感器上有“亮通”,“暗通”的选择拨扭
    真诚感谢!那选择亮通是不是意味着是常闭点输出?暗通意味着常开点输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想知道什么,应该是感应到信号就亮,感应不到就灭,也有亮了却不见信号输出的时候,或不亮却有输出的时候,那是指示灯坏了,或开关坏了。

网友F:
    接近开关 有两线  三线式,无论是NPN或者是PNP都是当有金属工件 或者是金属物体接近时才亮的,所以才叫做接近开关。只是有常开 常闭之分,PNP  NPN 只是与电源的正负极性有关
    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