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冒烟了

楼主(2014-08-13):
各位,前辈你们好!
我想问下,我们公司之前一个设备接触器CJX2-0910,坏了。后面更换了一个型号一样的,上电启动 3~380V 2.2KW的电机,运行几秒后就开始冒烟烧了,请问下这是什么问题呢?
以下是更换后的接触器图片,不明白上面的32~36V是啥意思,麻烦各位前辈能否解释下原因,谢谢!~

网友A:
线圈启动是经过降压的AC 32-36V 50-60赫兹的电压

网友B:
你这情况有可能是电磁线圈被烧了,图中的线圈控制电压是交流32-36V,更换接触器时要注意控制线圈电压和负载电流。
正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A:
一般大功率的电机最好串个热继电器

楼主:
那接触器的供电电压是不是AC 32~36v

网友C:
电压不一样,你一定是220或380的接触器换上了36V的,不烧才怪呢?

网友D:
哥们接220V或者380了吧!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网友E:
接错电压了吧。

网友B:
此接触器主要接线的端子有主触头L1/L2/L3/T1/T2/T3、辅助触头NO、A1和A2是电磁线圈的接线端子。具体情况可以度娘了解一下。
正在努力学习中!!

楼主:
控制电路是380V,送货的给送了这个32V~36V,

楼主:
之前也没见过32V~36V,的接触器

网友F:
有没有接错电压??????????????
该不会是接到220V上面去了吧?????????

网友B:
型号相同,线圈是可以互换的,所以接触器触头烧了,线圈可以拆除,保留备用,万一采购买错了,你就可以自己更换线圈了。
正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G:
你的电压都搞错了,还做什么电工

网友H:
送货送的很啃爹啊
菜电

网友I:
32~36v指的是接触器的线圈电压,如果接到220v或380v的控制电压,线圈很快就烧毁了。所以换接触器时一定要注意接触器的线圈电压与控制电压相符。

网友J:
更换接触器一定要看准线圈电压是多少,但最好检查一下控制电路有没有改动过,我曾见过有人改动过控制线路,或更换过接触器中线圈,导致按标牌更换出现问题。

网友K:
我经常烧,新手。学习了

网友L:
接触器线圈电压和你工作电压不相符。

网友M:
这一般会在机床上用这种36V的,你应该要看一下你换的那个接触器,线圈电压是多少,或者量一下电路的电压,再接接触器,这个是经过隔离变压器变到36V的,如果你的电路是220VAC(常见)或者380V,应该是接上去就爆了。

网友N:
行车上的控制电压是36V的

网友O:
控制电路不是36V,你一定是220或380的接触器换上了36V的

网友P:
可能是线圈电压不对,

网友Q:
基本常识都没有,你这电工当的有点逊

网友R:
引用 楼主:
之前也没见过32V~36V,的接触器

真有36V的啊!只在考试的时候见过36的;这不会是定制的吧?

网友S:
第一次看到36V的CJX2-0910的接触器。

网友T:
朋友。做我们这行的,要细心呀。我以前也犯过这样的错误。

网友U:
引用 网友B:
你这情况有可能是电磁线圈被烧了,图中的线圈控制电压是交流32-36V,更换接触器时要注意控制线圈电压和负载电流。

线圈烧了,线圈电压不对。这是电工吗

网友V:
交流36V的接触器行车上经常用,

网友W:
接触器线圈是36V电压都搞不清楚?楼主是不是做电工的哦?380V的继电器换成36V的,36V的不被烧掉才怪呢!

网友B:
谁都有一个过程,楼主不用自卑,以后不犯同样的错误就好了,在挫折中成长,对于有人身安全的东西还是慎之又慎。
正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X:
更换时要注意接触器的线圈的工作电压,以后一定要注意哦。

网友Y:
发这个帖子的人至今没出来冒泡,估计都被大伙说对了,接错电压,电工常识缺乏

网友Z:
真的假的啊?机床电器和起重机器里面好多接触器都是线圈交流36v的啊!!!

网友AA:
跟你原来接触器电压不一样,看看原来的多少伏,换一个一样的就可以了

网友AB:
百分之百线圈电压等级不对

网友AB:
百分之百电压等级不对

网友AC:
电压等级不对啊,你接的电压太高了,换一个电压等级满足工作要求的!

网友AD:
原来线圈工作电压看清楚了吗!?

网友AE:
你是不是把三十六伏的用在二百二或者三百八的上面了呀!那样不烧才怪呢

网友AF:
这个应该是接线有问题,所以冒烟了!

网友AG:
我也没用过此接触器,我想之电压不相同,

网友AH:
你的接触器的线圈电压是AC32--36V,你接了220V、380V只要超过接触器上线圈的电压就会冒烟 啊,小心,注意安全,自己仔细检查一下用电是不是符合设备用电安全、

网友AI:
如果按照原来的电路接回去就可以排除把380V的线接错到控制端导致烧坏,按照突然烧掉应该更换额定电流更高一级的交流接触器,防止电机启动瞬间大电流将接触器烧坏

网友AJ:
哈哈 接触器在抽烟

网友AK:
更换接触器首先要看线圈电压,买个教训吧

网友AL:
引用 网友B:
你这情况有可能是电磁线圈被烧了,图中的线圈控制电压是交流32-36V,更换接触器时要注意控制线圈电压和负载电流。

网友AM:
最好还是先把设备控制电压确认后,根据确认后的电压重新换一个接触器,一般不会有问题的,根据你说的情况,可能是把控制电压(线圈电压)弄错了。
天宫-号

网友AN:
32-36V电压的你接到220或者380坑定烧线圈了
维修电工

网友AO:
真粗心,连线圈电压都不看。

网友AP:
线圈电压接的不对

网友AQ:
看图线圈烧了,线圈电压接错了吧?

网友AR:
注意接触器线圈电压

网友AS:
买垃圾接触器 就等着受罪吧

网友AT:
不确认一下就装上,活该。三六伏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你就作吧。你的电工证是买的吧,
天行健

网友AU:
烧的只是接触器还好,换别的就要小心一点了

网友AV:
线圈电压搞错了,可以换一个合适电压得线圈

网友AW:
线圈额定电压与实际电压不匹配

网友AW:
线圈额定电压与实际电压不匹配。

网友AX:
控制线圈电压不对才冒烟

网友AY:
线圈电压不同,之前可能是220V,再检查一下

网友AZ:
          南郭到此一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