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AUTO Electrical 使用困惑

楼主(2014-08-13):
软件自带的图标菜单元件比列只能和默认导线间距(20,20)配合,才是合适的位置如果改变X Y的间距自带的元件不会自动适应间距??
,求指导 新人。谢谢各位大神

楼主:
我要把主电路及控制电路放在一张A4国标模板,如果用图标菜单里面的元件放不下
还有端子图等等。

楼主:
没一个回帖的

网友A:
先不要抱怨软件,是你自己设置问题,首先是元件比例问题,你先在项目特性----图形格式 里面把默认比例设置好 包括导线间距等,比如 你习惯把导线间距 设置 5 那你就把 项目特性--图型格式 的比例设置 0.5 当你插入元件时 插入比例也是0.5

网友B:
输入元件时,下面有比例,按比例输入元件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