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师讲解下H5 H30 H31 H3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8-14):
M8002 SET M8161 8位
RST Z50 Z500
MOV HOC8E D8120 通信格式
MOV H5 D100 开始符
MOV H30 D101 站
MOV H31 D102 号
MOV H30 D105
我是初学者请大师讲解下H5 H30 H31 H30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H5 ASCII字符 ENQ
H30 ASCII字符 0
H31 ASCII字符 1
H30 ASCII字符 0

网友B:
这应该是三菱的PLC,H5----模块号,H30缓冲存储器的地址,H30是该地址的值。

网友C:
十六进制和模块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