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松下伺服电机抱闸输出信号问题~~~急

楼主(2014-08-14):
设备使用的松下A5系列伺服电机,将抱闸输出线BRK0FF+接24v正,用万用表量BRKOFF-与24v负之间的电压,伺服上电的时候该信号有电压,伺服下电的时候该信号仍然有电压,控制器断电时,该信号也有电压,不知是不是接线的问题

网友A:
接上负载,继电器,再测量下

网友B:
要带负载的,不可以直接上电,上图的RY就是负载的线圈,然后通过RY的通断控制刹车的开关

楼主:
可是继电器线圈怎么接呢,BRKOFF-按照图上要接24V负,负载在BRKOFF+之前,继电器线圈是应该接BRKOFF+和24v正么?
级别: 实习会员
个
分

网友C(2015-01-06):
BRKOFF-接COM-也就是0V,BRKOFF+接继电器线圈负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RKOFF-接COM-也就是0V,BRKOFF+接继电器线圈负极。
同意4楼 BRKOFF-接COM-也就是0V,BRKOFF+接继电器线圈负极。线圈另一端接24V!通电后,你会发现继电器吸合了!就会明白~
下载积分:+2(diao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