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4):
光电传感器闭合后,液压电磁线圈通电直至平台下降到传感器复位线圈断电
即时打开推动气缸线圈A2秒
               线圈B在A动作后延时1秒后打开2秒
结束

网友A:
不是很明白楼主要表达的意思,光电开关是不是接输入点x0?X0接通后液压电磁阀接通并下降?直到光电开关信号断开?此时推动气缸得电动作2秒?气缸延时一秒后也动作2秒?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这么简单地动作,还用PLC,用定时器搞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单地动作,还用PLC,用定时器搞定了

以我的见解就是,新开发设备改来改去,我只是修改一下程序搞定,你要是继电器电路,是不是天天拆线接线,打标,换标。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D:
应该要描述清楚一点吧,看得云里雾里的

网友E:
FX0S也很容易改阿!

网友F:
供你参考
  • 下载积分:+2(flyfish0518)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freesunshine)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明白楼主要表达的意思,?

    描述不够仔细,
    光电开关是x0?X0接通后液压电磁阀Y0接通并下降?直到光电开关信号断开?此时推动气缸A(Y1)得电动作2秒?气缸B延时一秒后也动作2秒

网友G:
    这么简单工程自己琢磨琢磨就好了,想学好PLC ,首先硬件基础一定要扎实。。

楼主:
    变换不了
    再求助

网友H: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124780]
    变换不了
    再求助

    光标位置的地方,增加M8000开点就行了。

网友I:
    这么简单也用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