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台达PLC与电脑通讯不了

楼主(2014-08-14):
有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波特率好像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好像不一致
左边那个是自动侦测功能,是不停变化波特率以及通讯参数来尝试适应通讯的

网友B:
看你的USB线也是COM4,应该是没问题的,只要把通讯站号改为0,再自动侦测一下,应该就没问题了。
下载积分:+1(13952325817) 好贴好贴!

网友C:
在电脑属性里面改一下com口地址试下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网友D:
你确定通讯线没弄错?
菜电

网友E:
在stop模式下重启一次PLC,这时是默认通讯格式,再通讯

网友F:
PLC站号不对,我编程时也经常改站号的;

网友G:
如果这块PLC里面的东西不需要了,那就直接恢复到出厂设置即可;
软件自带的自动搜索功能是自动更换通讯协议,但是不会自动更换PLC里面设置的站号!
如果还想要原程序,又不想解密的话,且原来程序没设置密码
那就老老实实一个站号一个站号的试
下载积分:+2(轻松的小木屋) 真诚感谢!

网友H:
站号改为 0 ,PLC有RUN-STOP开关的话,尽量在STOP位置联机

网友I:
COM 口不对应设置在COM1 到COM3之间

网友I:
在电脑资源管理器中把COM口改过来

网友J:
通信线有没问题呀!com口设置对没有

网友K:
有可能是转换器的驱动不行,我上次也是这种情况,重新下了个驱动安装上好了!

网友L:
我的也是这种问题请问你解决了了吗我的事usb转口用的是触摸屏九针母口你要是解决了给我解决方法求大神赐教

网友M(2014-10-16):
WPL中的端口设置必须与系统硬件管理器的端口设置保持一直。例如:同时使用COM1或COM2。

网友N:
COM 口是根据电脑分配的 所以看看硬件管理 里是用哪个 然后程序界面改下就好了

网友O:
线坏了也连不上

网友P:
我也遇到过,我的方法是,用另外通信口,用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