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电路图

楼主(2014-08-14):
最近做了一套设备,厂家说要附带电路图。求解 是需要我编程器里面的程序 ?还是要具体的我哪个位置的开关怎么布置的?
求例子。
谢谢解答!

网友A:
厂家要的是原理图,当然你能够给出具体的布局图那是更好了。

网友B:
这个问题提出,只能说明楼主是从其他专业转行过来的。我相当佩服那些没有电气图能装配电柜、编制PLC程序的专业人士,也非常佩服那些对电气图没任何要求的用户。

楼主:
我装配电箱用的只有这个图纸,但是发给厂家后 还是说看不懂。 请问我还需要如何纠正?
求专业人士解答。 谢谢!1

网友C:
你这叫啥电路图你x1代表什么Y0又代表什么??????

楼主:
X0 Y0 代表什么 现场已经很明确了, 每个开关的位置与现场的布局完全吻合。个人认为厂家电工应该看得明白。

网友D:
你这个连接线图都不算哇叫示意图还差不多。

网友E:
不过说真的,就这么几个点,对于一般的电工来说,真的不需要什么接线图.人家需要图纸,你可以用eplan画一个呗,就这么几个点,可能半个钟就可以搞好呢.

网友F:
整体电路配置

网友G:
你这只能算是草图,只有你自己看得明白。

网友H:
估计那厂家看到楼主的电路图后,整个人都凌乱了。输入只写行程开关,,谁知道你X0的行程开关是对应哪个,输出只写电磁阀,谁知道你Y0的电磁阀对应的是哪个功能的电磁阀,人家电工不吐血就不错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A:
哎,这个还真的只能这样了。
楼主还是学习制图吧。

网友I:
    把控制原理图发给他们就OK了,主电路及控制电路。

网友J:
电气原理图里面涉及到控制原理、线号标注、元器件识别号
比如你的PLC输出的是中间继电器么?那也总有区别吧,比如用KA1,KA2,KA3,这样区分开
让人家一拿到图纸对着你的设备实物一看,就能轻松看出哪些元件起什么左右,怎么维护

网友K:
楼主难道一个电气原理图都不回做啊 ,人家厂家一看就决得是非专业的

网友L:
人家要的是那种传统的具体的设备控制电路图。不是程序图。

网友M:
大哥,您应该先学会制图啊,现在EPLAN,DPSCAD,都很好用的,学一下吧。
您这图,确实我没看懂,至少要说出是哪个位置的行程开关啊。还有是控制什么的电磁阀。如果我是您 的客户,我百分百不会让您老通过验收的,就这么简单的东东。。。。

网友N: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提出,只能说明楼主是从其他专业转行过来的。我相当佩服那些没有电气图能装配电柜、编制PLC程序的专业人士,也非常佩服那些对电气图没任何要求的用户。

!

网友O:
不明白你画的是什么哦,只少说要给字标注一下开关是做什么的吗

网友P:
客户一般会要求设备厂家提供设备说明书,原理图,接线图,配件明细表,程序等
楼主这样的水平都能出设备赚钱了,大大的佩服啊

网友Q:
这样的电路图加上PLC程序加密,加上配线神出鬼没。楼主就可以垄断设备的售后维护了。

网友R:
你站在厂家的角度看需要什么样的图纸可以完成工作。

网友S:
没有图纸,只有"肚知",若要维修,只能亲至。

网友T:
楼主,你用相片拍得仔细一点,发给我,我来帮你画,(  如,空开,中继  按钮------)

网友U:
PLC输出电路画错了

网友V:
空气开关符号是啥?好久没碰电器图,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