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器和PLC怎么接线?

楼主(2014-08-14):
请高手指点一下小弟,
步进电机的驱动器上有PUL+ \PUL- 还有DIR+\DIR-,可是S7-200的高速脉冲输出口Q0.0和控制方向输出口Q0.1只有一路,这怎么和PUL+ \PUL- (2路)还有DIR+\DIR-(2路)连接呀?

网友A:
不是这样的,PUL+ \PUL- 是一组作为速度信号,DIR+\DIR-是一组作为方向信号。2个输出口就可以了。
连接时,将各个正都连接在一起,负连接到各自的输出端子上。如果是24V电压需要用限流电阻,如果是5V电源直接连接。

网友B:
应该可以买个集电极转差分的东东

楼主:
1楼的大哥,
PUL+和DIR+连在一起,PUL- 接脉冲输出口Q0.0,DIR-接控制方向输出口Q0.1,是这样的吗?
还有一点,如果我的PLC是AC220供电电源的,那么Q0.0和Q0.1输出的电压是多少呀?这种情况该怎么连接呀?
小弟很菜的

网友C:
PLC是AC220供电电源的,Q0.0和Q0.1输出的电压是DV24V.PUL+接脉冲输出口Q0.0,PUL- 接DV0V. DIR+接脉冲输出口Q0.1,DIR- 接DV0V. 若步进电机PUL+是5V的话串一个2K电阻.
下载积分:+1(吴刚童)
下载积分:+2(qixuejie) 热心助人!

楼主:
4楼的你好,
我给西门子的客服打了电话了,Q0.0和Q0.1的输出电压是和电源一致的。220v的电源,则输出点Q的电压都是220v的,如果电源24DC,则输出点Q的电压都是24v的,好像是个新来的客服给我解释的,感觉她也不是很自信氏的,我的PLC要不要选个晶闸管输出的?

网友D:
回楼上的,Q输出只是一个开关点而已,公共端接多少就是输出多少,跟其他无关

网友E:
附议6楼,具体点就是你Q输出公共端接的是什么信号,那么Q就输出什么信号,比如你公共端接的是24V-,那么Q0 ,Q1就输出24V-低电平信号,你的步进电机驱动器PUL-接Q0.0输出脉冲,DIR-就可接Q0.1脉冲方向控制;PUL+ DIR+可以用共阳极接法,接DC5V+电源,如果你用的是DC24V开关电源,记得串2K的电阻限流

网友A:
给一张图你看看,应该可以明白了

网友A: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输出电压是根据1M(2M)和1L+(2L+)所连接的电源决定的。
mythic

网友F:
这个貌似步进驱动器的说明书都会有详细的接线图的,参考着接就好了,共阳极PUL+DIR+,一起接高电位,共阴极PUL-,DIR-接低电位,限流电阻阻值说明书里会给出的,PLC应该用晶体管输出的

网友G:


网友H:
劝楼主还是先把基本的电路学会,在来学步进伺服。PLC型号选错,基础的电路不会接,程序还怎么编。

网友C:
CPU 222 CN DC/DC/DC是输入输出都是DC24V,CPU 222 CN AC/DC/DC是输入是AC120/240V输出是DC24V。

楼主:
恩,谢谢各位不涩吝惜的指导,小弟一定会加倍努力学习的。THANKS AGAG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