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 推荐一款一分钟往返120次的汽缸和电磁阀

楼主(2014-08-14):
如标题,谢谢

网友A:
高速電磁閥可以達到的,氣缸就要看你的行程了、

楼主:
什么样的品牌,谢谢

网友B:
建议使用类似冲压机原理的

网友B:
步进电机加丝杆

楼主:
3楼不知道,我要汽缸和电磁阀

楼主:
最好给出品牌,型号,汽缸短的可以

网友B:
SMC高速气缸

网友C:
建议用电缸,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D:
用直线电机

网友E:
电缸就是专门干这个的,强烈要求楼主用电缸,省时省力,而且长久

网友F:
步进加凸轮,杠杠的

网友G:
SMC 不用问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缸就是专门干这个的,强烈要求楼主用电缸,省时省力,而且长久
请问电缸是什么东东,谢谢

网友E:
其实就是步进电机带滚珠丝杆,只是封装在一起而已。

网友H:
气缸和电磁阀都可以用SMC的,不知你气缸行程是多少?长肯定不行了。用SMC的可以,不过我的行程很短才20MM而已!像这种频率高的动作,感应器最好不用自带磁感应器了,外围搞两个感应器片,用光电感应!

网友I:
我们公司SMC普通气缸,就用普通电磁阀控制,行程10-50MM每秒2个-3个往返行程,用了2年了暂时没出问题……。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网友J:
用曲轴或者凸轮原理

网友K:
你的是不是smt设备上面用的??????
松下的贴片机??
用SMC的吧,估计你是有尺寸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