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4):
高手请教!如何用三菱PLC控制 三轴联动定位,我有一台机器有X Y Z轴,我不会学程序,要怎么学习,在里有资料,有视频最好,高手,指点啊,急啊!

网友A:
这东西用三菱的少吧,运动控制卡的多
运动控制卡也要写程序吗,

网友B:
来就是想一步登天了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看你说的联动究竟是什么意思,一般联动是说XY,         XZ,     YZ;        XYZ,可以两轴直线圆弧 三洲螺旋插补,这与的设定一般是需要走外形的,不知道你机器是做什么用的
XYZ三轴联动,我要的就是有您说的这几种功能,怎么做到?我的机器用来锁螺丝的,就是平面上有很多螺丝,可以按每个点去锁完

网友D:
楼主牛逼!你这个雕刻机吧!你用plc?你的意思三个轴同步走?
用维宏轴卡吧!三菱m70或者syntec或者lnc或者fanuc……
三轴联动,我想用PLC控制,能做到吗,

网友E:
三菱FX系列的PLC加FX1PG控制完全可以完成动作、简单好用啊
三菱可以做到?我在网上查了好久了,都没有找到相关资料,能不能提供下

网友F:
用FX3G都可以搞定,简单好用
国产信捷的XC5也可以
怎么做到

网友G(2014-11-19):
看到过别人用stm32芯片做出来了,盼望高手出来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