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4):
我在使用FX3G-60MT/ES-A时,发现一个问题:PLC的电源是交流220V的,输入、输出是外部直流24V提供,但是当我把PLC的交流220V电源断开,保持输入输出的外部直流24V供应时,PLC的POW指示灯、RUN指示灯都显示正常,也无报警,并且输入、输出的指示灯也像正常供电时一样显示;当我把外部直流24V断开,保持PLC的交流220V电源时,同样出现上述一样的现象(PLC的POW指示灯、RUN指示灯都显示正常,也无报警,并且输入、输出的指示灯也像正常供电时一样显示)。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安常理应该是我断了220V电源,PLC就该断电无任何指示灯亮;我断了24V,PLC输入输出就该无输入输出指示才是,请指教,我第一次使用FX3G。顺便说我的接线时正确的,我确定。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接线有没有错误?PLC的24V是不是和开关电源并联了。开机多长时间了有没有异常

网友B:
Plc电源的24V如果外接电源的话,和220v输入是一样的,即PLC内部控制为24V。

请斑主指正

网友C:
把两种现象贴图上来看。

楼主:
开机有十几天了,没有异常,在PLC的输出侧分别有一个24V端子和0V端子,这两个端子在PLC通电后是不是有24V输出?在PLC通电后我用万用表测过没有电压,所以我将开关电源输出的24V接到plc的24V端子上了,是不是这个缘故?
zsh340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开机有十几天了,没有异常,在PLC的输出侧分别有一个24V端子和0V端子,这两个端子在PLC通电后是不是有24V输出?在PLC通电后我用万用表测过没有电压,所以我将开关电源输出的24V接到plc的24V端子上了,是不是这个缘故?

你把外置的开关电源的+24V接到PLC的+24V了,是这样吧?祝贺你,如果你真是这样接的,现在PLC的内部电源应该损坏了。

楼主:
但是我在接线使用之前,就给PLC通电并测量过,plc的24V端子并没有输出电压,所以才误接到上面的

楼主:
若PLC的内部电源应该损坏了,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E:
外接电源可以正常工作,以后就这样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