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4):
在GX Work下面

wMn1 :=  wMn1 + 1;
这样的语句居然提示编译有问题。提示:+的类型不一致

网友A:
可能是数据类型不一致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

网友B:
引用楼主gamehorse于2014-08-14 22:04发表的 ST语言 wMn1 :=  wMn1 + 1;编译不行 :
在GX Work下面

wMn1 :=  wMn1 + 1;
这样的语句居然提示编译有问题。提示:+的类型不一致

wMn1这个标签名的数据类型是INT吗?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