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电插拔PLC模块有哪些风险?风险有多大?

楼主(2014-08-14):
带电插拔PLC模块有哪些风险 风险有多大?
有不懂就要学,学不会就要问

网友A:
和闯红灯被撞死的风险一样,没被撞的风险为0,被撞的100%风险。

网友B:
试试把正在读写的移动硬盘、U盘拔一下就知道有多大风险了。

网友C:
不会烧掉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试试把正在读写的移动硬盘、U盘拔一下就知道有多大风险了。
这个风险好像不大呀,我U盘就经常这样,也没出事

网友E:
这个风险评估应该包含在运行的设备。区区几个模块不算大问题,等机毁人亡那是大问题了。

网友F:
还是规规矩矩的好,冒风险是有代价的。

网友G:
西门子不是可以带电插拔的吗?

网友H:
工控行业这能太粗心了吧

网友I:
有必要这样做吗?

网友J:
我每次都先断电

网友K:
GE的PLC模块外部的连接器支持热插拔。其它的没试过。但是接触最多的西门子300输入输出模块有松动的时候,好像上紧了没什么事。CPU和通讯模块要是接触不好,至少是总线或系统故障报警。

网友L:
这种风险都是属于没必要的那种,何必自己没事找事呢。

网友M:
还是按先断电 然背拔掉 没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