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请问用三菱FX3U控制25台变频器

楼主(2014-08-15):
用MODBUS的话是否可行
以前我做MODBUS通讯变频器也就3台 写入读取用T的时间脉冲

网友A:
速度是个问题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那用什么通讯比较好谢谢

网友B:
485肯定会比较慢,大概刷新时间在2-3秒的样子,要是能接受就没什么问题,不行就只能CCLINK咯,可这样就必须三菱的变频器才有CCLINK

楼主:
用的本来就是三菱的变频器 CCLING的话响应时间大概多少 没用过CCLINK

网友C:
可以加一个485db,用专用通讯指令

网友B:
忘记一个大事情,三菱的自己的协议只能支持8台机器通讯,你这个三菱FX搞不经济啊,可以用Q的划算些

网友C:
是呀ADP模块专用协议,支持16台三菱变频器,使用485DB支持32台,

网友D:
用模拟量
寻师傅多名

网友E:
建议用模块控制!
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

网友F:
可以的!可能速度慢点吧

网友G:
可以利用人機有兩組通訊.1連接變頻器.2再由PLC連人機。
请问用三菱FX3U控制25台变频器
http://ymmfa.com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可以利用人機有兩組通訊.1連接變頻器.2再由PLC連人機。

不得不说你很聪明  16台速度不可能快的

网友I:
用modbus  RTU  25臺 不OK   modbus  tcp/ip  OK
或用Q的 可以掛兩台可是沒專用指令
二來不知您的資料多嘛
給您參考 如有錯請指正

网友J:
用西门子300系列的PLC用DP通信、就是国际的总线控制PROFIBUS -DP可以控制、方便、接线简单、就两跟线、传输速率9.8至12M,速率高、传输距离就缩短,你有25台变频器控制、建议用PROFIBUS -DP控制、程序简单、接线少、抗干扰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J:
用西门子300系列的PLC用DP通信、就是国际的总线控制PROFIBUS -DP可以控制、方便、接线简单、就两跟线、传输速率9.8至12M,速率高、传输距离就缩短,你有25台变频器控制、建议用PROFIBUS -DP控制、程序简单、接线少、抗干扰好、

用dp非常贵的,光plc的dp模块就1w了,何况25台变频器都要加dp卡,估计成本上升2-3w了

网友C:
11楼说的对,用人机好点,我做过人机和温控器通信,20台温控器,还可以

网友J:
15楼  发表于: 昨天 只看该作者 | 小 中 大

引用 网友J:
用西门子300系列的PLC用DP通信、就是国际的总线控制PROFIBUS -DP可以控制、方便、接线简单、就两跟线、传输速率9.8至12M,速率高、传输距离就缩短,你有25台变频器控制、建议用PROFIBUS -DP控制、程序简单、接线少、抗干扰好、

用dp非常贵的,光plc的dp模块就1w了,何况25台变频器都要加dp卡,估计成本上升2-3w了
  西门子PLC带DP接口的PLC才6000块左右、变频器DP通信模块才1000块左右、数量多的话应该价格还可以优惠,在说DP通信做出来的工程效率明显、如果公司老板做工程,建议采用DP通信、自己可以学习一下国际总线PROFIBUS -DP做工程案例,自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就国际总线PROFIBUS -DP能够用好的话,那说明你的技术真的不错。

网友C:
如果用DP的话,plc和变频器都选西门子就可以了,鸟枪换大炮了

网友K:
施耐德TM258和施耐德ATV/312/ATV32/ATV61/ATV71,CANOPEN通信,编程简单,通信可靠。

网友B:
换品牌,台达CANOPEN,数独块,距离远,数量多,还不要加模块,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