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5):
手里的2.4版本没有FPX的型号,于是下载了2.7版本的和2.9版本的,这2个版本怎么解压时头提示错误呢,怎么回事呢?如何安装软件,支持FPX

网友A:
完全卸载旧版本,到官网下载fpwin_gr_salesv294c版本试试。

网友B:
其实我想说松下的真的不。。。。
软件非常的不稳定,经常丢语句,在线修改更是容易丢信号
如下图,打客服电话说不是上班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想说松下的真的不。。。。
软件非常的不稳定,经常丢语句,在线修改更是容易丢信号
如下图,打客服电话说不是上班时间
[attachment=124782]
[attachment=124783]

对此形式的梯形图,应现在第二行插入一空行,再在空行上写入要加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