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台欧姆龙CP系列通信

楼主(2014-08-15):
目前有两台CP1h和一台CP1E,我需要三台之间通信,可以用1:n两线制的接线方式嘛?三台之间能使用无协议通信吗?1:n链接共享8通道数据传输不够用。如何设置,接线,以及编程呢?

网友A:
可以打电话给我,我做过!
真诚感谢!能不能发我邮箱一份参考wjm714@foxmail.com,感激不尽

网友B:
PLC与PLC之间通讯在数据量不大情况下最好用主从链接最方便

网友C:
可以打欧姆龙的售后打电话,400那个,免费的。我试过叫他们提供技术支持!很好,

网友D:
楼上的盗版了啊.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E:
有W3000区共享的,用485模块

楼主:
我看手册上关于无协议通信没有站号的设置,这样通信肯定会乱掉的,我目前的想法是,第一台1#通信口给人机界面,2#通信口和第二台的1#通信口做无协议,因为这两台之间的数据量大,第二台的2#通信口和第三台的1#通信口做主从链接,这样应该就可以了。还没有实验,理论上可以这样做。哪位有经验再指导下

楼主:
我要顶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