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三台人機與E71-100連接設定

楼主(2014-08-15):
不好意思
想請問
我有GT16 一台
GT12 兩台
要透過HUB連接到E71-100網路模組
請問 要怎麼設定Routing Information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A:
难道还要分几个网段不成?

楼主:
手冊 上面 有1:1的網路設定方法
我單一台人機可以跟PLC連
但是 另外兩台 就沒辦法連上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A:
开三个端口,各连各的不就行了

楼主:
只要從got那邊的端口阜設定不同就可以嗎?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A:
E71开三个连接通道,对于三个IP地址,端口一样也行,GOT与之相对应

楼主:
有試過
仍然不可以
E71-100的燈號 每次 只會跟一台人機做通訊
所以 有時候 人機的 操作 就會卡住等通訊.....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A:
查看连接手册,有关以太网的注意事项

楼主:
恩,大概知道 是因為人機得站號都設成1的關係
禮拜一 在試試看了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