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CP1E系列的PLC,刚开机的时候,地址存储器需要清除吗?

楼主(2014-08-15):
, 在监视时,D50,D51没有输入数据,怎么有数据存在,这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的plc内存区有数据 初始化一下就好 了 有可能你的plc别人用过没初始化
真诚感谢!

网友B:
CP1E 拿到時請先清除PLC內記憶體
小弟發現每個新PLC 記憶體都會有值
猜可能是出廠時測試用的吧
有可能

网友C(2015-01-13):
如果中断电源的时间超出了内置电容器的备份时间(E 型CPU 单元50 小时,N 型CPU 单元40 小时),
DM 区(D)的内容将变得不稳定.

网友D:
手动清零一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