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5):
求大神看看这程序哪里出了问题,拜托了

网友A:
PID是一个闭环系统,在没有形成闭环的情况下,PID是完全无法工作的。

所以这就是pid神奇的地方,无法用PLC进行模拟测试。

即使你PID参数都调对了,但是你没有输入值,那么系统就会认为你的现在没有变化,就会不断加大调节量,然后直到最大。或者减少直到最小。

如果你的PID输出没有反馈回系统对系统的设定值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 怎么能称之为PID呢。。呵呵,所以,找个实际环境可能比较容易学。。是有点抽象的。
  • 下载积分:+1(f5037456) 真诚感谢!

网友B:
    如果不接外部执行机构和反馈信号PID是不能成立的.....用程序做个滞后+扰动量来认识PID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D是一个闭环系统,在没有形成闭环的情况下,PID是完全无法工作的。

    所以这就是pid神奇的地方,无法用PLC进行模拟测试。

    即使你PID参数都调对了,但是你没有输入值,那么系统就会认为你的现在没有变化,就会不断加大调节量,然后直到最大。或者减少直到最小。

    那李工我把程序导入PLC以后,还是一样出现错误,具体细节可能要加我QQ410465535详谈

网友C:
    模擬 用 亂數 讀入當PV值  也不可以......

    一定要 實體接線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