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制动问题

楼主(2014-08-15):
变频器拖动一台离心机,装有制动单元和电阻,一直正常使用,昨天突然出现制动效果不如之前,紧急更换制动单元和电阻后,开机试机发现依然如故,没有一点效果,查看变频器参数也没有修改。不知原因出在哪里,望高手指点。谢谢!还有是否和变频器的滤波电容老化有关?

网友A:
制动单元工作电压设置的高了

网友B:
可以换新机啦

网友B:
估计是制动信号控制电路有问题换新机吧

网友C:
看看制动时有没有电流。

网友D:
制动单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制动信号控制电路有问题换新机吧
谢谢,故障电路板已经查出 [upload=1]

网友C:
你可以在停机时测量制动电阻上有无电压,来判定问题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