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屏程序问题

楼主(2014-08-15):
怎么才能让PROFACE4501的屏只能下载程序 不能上传程序呢

网友A:
老版本的软件有这个选项,很久以前用过。新版本的还没有用过

楼主:
但是可以备份啊 有没有连备份都不可以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可以备份啊 有没有连备份都不可以的呢?
你就是把通讯口破坏了,也有拆芯片这一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