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5):
1. 请问各位,上下限位开关,原点开关是接到伺服放大器中,还是定位模块中,还是两者都接啊??限位开关的上限,下限,近点狗信号分别接在1A1,1A2,1A3上,那到程序里面后对应的地址分别是什么啊?

2. 如果需要接到伺服放大器中,伺服放大器要求的信号必须是常闭点吗?

网友A:
我们的设备上这些信号都是直接接在QD75定位模块上的
真诚感谢!那对应PLC程序里面的地址或者缓冲地址是多少啊?我怎么在程序里找不到?

网友B:
我们公司用的接到定位模块

网友C:
接到定位模块中就可以了

网友D:
直接接到定位模块上就行了

网友E:
仔细看手册,手册写得很清楚

网友F:
楼上的意思 可以不需要接到QD75M模块上  接到IO模块上然后通过指令写进去就可以了  是不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楼上的意思 可以不需要接到QD75M模块上  接到IO模块上然后通过指令写进去就可以了  是不是

上限位,下限位,近点狗信号需要接到模块上

网友G:
FLS,RLS,DOG需要接线的

网友H(2014-11-02):
来了就顶顶哦

网友I:
我也是才知道要这三个信号是接到定位模块上的
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

网友J:
上、下限和近点狗信号要接在定位模块上,按7楼的图示硬件接线,各信号的状态可通过定位模块内的缓冲寄存器读出;各开关的常开或常闭可通过定位模块的智能模块参数设置进行变更。附件为做过的项目中三菱定位模块与松下A5伺服的接线图(PDF),供各位参考共同学习。
附件: 三菱定位模块与松下伺服接线图.pdf (125 K) 下载次数: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