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 为何编不进ZRN

楼主(2014-08-16):
GX -WORKS2为何 编不进ZRN 谢谢大侠们

网友A:
你看看你那PLC是什么型号??应该是你那PLC不支持该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你那PLC是什么型号??应该是你那PLC不支持该功能!!
这个是原点回归指令,有些plc是不支持的,向fx2n就是,

网友C:
Q系列应该没有此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