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6):
求高手指点一下,关于Q系列,使用QJ71C24N模块,与第三方设备通讯,使用modbus协议,编程软件里面有个通讯协议支持功能,里面有modbus,可是不知道怎么设定,程序怎么编写?没有用过,求指点!

网友A:
Q系列,使用modbus协议,建議改用QJ71MB91.

楼主:
我知道有modbus模块,可是如果已经有24n模块了,另外采购成本上升了

网友B:
用自由通讯模式,可以自由发送,接收数据

楼主:
大师,有例子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有modbus模块,可是如果已经有24n模块了,另外采购成本上升了

采购成本上升 和 運作困難 選哪一個?
采购成本----->公司的
運作困難----->自己的

楼主:
24n的模块有通讯协议支持功能,所以想试试看!也不是说modbus模块买不起,就一个温控表,好像没有那个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