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 编不进ZRN

楼主(2014-08-16):
GX -WORKS2为何 编不进ZRN 谢谢大侠们

网友A:
《0》和《o》不分,是y0,不是yo
ygwpxq

网友B:
ZRN一般是数控PMC上的指令,可能是否理解有误。

网友C:
一楼正解!注意区分o和0

网友D:
如果你确定那个是Y0不是Yo,那就把ZRN改成DZRN

网友E:
k50000是32 的

网友F:
因为ZRN是16位的指令,你那个K50000已经超过了32767。将K50000改成K32767以下都可以写进去的。
下载积分:+1(aronic)

网友G:
一楼,哈哈,强,我也常按错。0和O,不注意是会被自己给搞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