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200中怎么写交替输出

楼主(2014-08-16):
按一下输入点I0.0,Q0.0输出,
再按一下I0.0,Q0.0关闭,
再按一下I0.0,Q0.0输出
再按一下I0.0,Q0.0关闭,
I0.0可能0.1秒,也可能按5秒或更长

网友A:
一健启停,方法很多,百度啊,

网友B:
加一个计数器啊,计数器为1时输出,为2时停止

网友C:
你好楼主我也在学习PLC,这个我想方法应该比较多的,不知道1200有没有类似三菱的ALT指令,200的我用计数器做过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C:
顺便问一下楼主1200PLC用的哪个版本软件?有机会也想学习下1200

网友D:
我有好几个1200的plc,还不会玩,只是通讯试了试

网友E:
可以结合辅助变量,1200还不熟,就拿200来举例吧:
I0.0接通时脉冲P,
如果Q0.0是接通的,让M0.0置位,
如果Q0.0是断开的,让M0.1置位,
然后在下一个网络里面判断
M0.0接通,就让Q0.0复位,同时复位M0.0;
M0.1接通,就让Q0.0置位,同时复位M0.1
因为电脑上么有安装软件,所以没法画出实例图,不好意思了。

网友F:
我现在不在电脑旁,记得有一个状态翻转指今的,楼主找找看吧

网友G(2021-07-24):
按照楼上的大佬写的,应该受扫描周期的影响,实现不了,不加时间估计很难

网友H:
LD CPU_输入0:I0.0
EU
CALL ALT:SBR0, CPU_输出0:Q0.0
LDN #交替:L0.0
= #交替:L0.0
1200的没玩过,来个200的。。

网友I:
在触摸屏做个开关按钮就搞定的功能,何必那么复杂!!

网友J:
用上升沿配合置位和复位指令做

网友K(2021-10-09):
function "ALT" : Void

var_input

end_var

var_output

end_var

var_in_out
  IN : Bool;
  OUT : Bool;
end_var

var_temp

end_var

var constant

end_var

"R_TRIG_DB_3"(CLK := #IN);
if "R_TRIG_DB_3".Q then
    if #OUT then
        #OUT := FALSE;
        #IN := false;
        return;
    else
        #OUT := TRUE;
        #IN := false;
        return;
    end_if;
end_if;

网友L:
在完全初始化时,故障复位时,正常复位时,正常运行时......都要考虑全面,慎用交替输出.

网友M:
按照这个来就可以了

网友N:
三菱之类的一个ALT指令
西门子没有 计数比较等等很多方法。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手机APP监控plc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网友O:
这样挺方便

网友P:
用上升沿检测

网友Q:
我有一个方法 是一个与或运算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R:
你看看2分频写法就知道了
Hello,你快乐吗?

网友S:
百度应该有好几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