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6):
我一台设备用了一个三菱HC-MFS43B的马达,我没有伺服放大器CN3的接头,我想让这个刹车抱闸打开,单独用了一个输出24V的Power supply来接这个刹车,而且是在伺服马达三相电断开的情况下,马达刹车还是抱死的。难道一定要接伺服放大器里面的MBR信号来控制才行吗?请问各位大神们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让这个刹车抱闸打开?

网友A:
马达刹车线圈直接接开关电源24V 不就断开了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网友B:
1:用驱动器本身自带的BRK信号控制;
2:用PLC的Y点来控制刹车24V继电器的线圈;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的建议,我直接外接24V电源刹车打不开,我用PLC的Y点控制试试看

网友C:
我试过用24VDC打开过松下伺服马达也是带刹车的,应该是可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用24VDC打开过松下伺服马达也是带刹车的,应该是可以的啊,

我也觉得按道理是可以的,可是我实际用24VDC接马达刹车两个端子就打不开,真是奇怪

网友D:
检查24V电源功率不够或者电源电压有问题,我觉得跟用什么信号控制无关,你测量一下线圈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24V电源功率不够或者电源电压有问题,我觉得跟用什么信号控制无关,你测量一下线圈是否正常?

测量线圈是否正常怎么测啊,还没测过哦

网友D:
线圈一般只有几十欧,供电功率,电源,线圈一个个排除,就找到问题了

网友E:
        我们公司造设备的,三菱的都是用继电器控制抱闸24伏电源就可以了,没多复杂,线圈有24伏就打开制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