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6):
最近买了个步进电机做实验,但是一通电就发热,当plc发出脉冲是又可以正常转动请问怎莫回事

网友A:
一般120度以下都基本正常。无需担心。除非太差劲的牌子就难说了

网友B:
可能是你的驱动器电流调得过大了吧!
好像是这样,我将驱动器电流调到比电机电流小,就可以了

网友C:
查看一下驱动电流和静态电流设定。

网友D:
步进驱动器上是可以调整输出电流的 查看下是不是电流超出了 还有步进电机在通电不转的情况下发热也比较严重

网友E:
主要是电流的问题

网友F:
把静态电流减半吧。

网友G:
步进电机额定工作温度80摄氏度!

网友H:
拨码开关的电流调节 没有匹配好和电机一致

网友I:
每天进步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