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三菱q02cpu系列plc中的程序定时器k100时间值为啥改不了

楼主(2014-08-16):
例:我把PLC程序定时器 t35k100的时间值改为k30,但是实际时间没变,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修改后下载到PLC了还是只在电脑上修改的?

楼主:
已下载到PLC,用电脑在监控状态下看到计数实际时间没变。例k100监控状态数字变化1-100.
当K100改成k30监控状态数字变化还是1-100。

网友A:
PLC断电重启看看,如果还没有改变,则有可能是并没有修改。

网友B:
你用监控写入模式改一下按下F4,马上就可以看到有没有变化了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我最后是把PLC内存格式化了一下,重新下载程序,断电重启,好了。希望能!给大家做个参考资料

网友C:
这个问题没见过,咨询一下三菱客服,看他怎么解释

网友D:
改完后,要写进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