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零排问题

楼主(2014-08-17):
我公司现有两台变压器分开运行,请问一下单相负载零线是否可以换用、变压器低压侧零排是否可以连在一起?

网友A:
原则上是不行的,不过现实中经常发现这种现象.

网友B:
变压器运行安全是不可的。

网友C:
不行领排是来平衡三相火线的
zsh340

网友D:
可以的,我们公司一台500KVA,一台630KVA的零排在配电柜中联接在一起了。

网友E:
零线本来就是地线,已经接地了,所以呢,我认为是可以的.除非你的变压器中性点没接地.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F:
每一台变压器做好自身的接地,完全没问题。我单位10余台变压器(1250KVA)的零线都是接到厂房的钢结构的柱子上的。

楼主(2014-11-15):
现实中零线公用的情况较多,好像也没有不良迹象;能问一下大师,理论上为什么不可以的?